维修主板大家都忽视的小问题

楼主(2014-08-08):
    今天,运气超好,秒杀2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板,不过大家有事候容易忽略的,都是CMOS电池没有电,造成不跑码。一块MS-7715 VER1.0,另外一块华硕P5SD2-VM

网友:
谁说大家都忽视这样的小问题?

网友:
这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事

网友:
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忽视,那是不可能的。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一块七彩虹的板子,上电 直接跑45  44,以为是北桥坏了,在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发现电池没有电,更换后正常跑码

网友:
很久前就养成了测电池电压的习惯了

网友:
测电池电压应该是首要的吧。

网友:
这个,你要看rtc电路是单路供电还是双路供电,有些偷懒,就搞个cmos电池单路,电池没电或供电不足导致rtc电路不能正常工作

网友:
我这边拿到的板子基本都没电池,都是我自己装上电池再开机测试的。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片戴尔原装板,不跑吗,放电刷BIOS后跑马,OK

网友:
V星7715后来出现故障那,自动触发不跑码,要按开关才能跑码,可以正常关机但是CPU风扇还转.挂断刷了2个bios,故障依旧,换io,谁知道运气不好,IO有问题,RSMRST 81#短路,不能竹筏。没有IO了,只能把以前的IO装上去,意外出现了,不自动触发,跑码正常,也可以正常关机,风扇不转,看来是原IO空焊了。奉上7715图纸

网友:
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池,或者放电

网友:
在主板上测量电池没电不一定准确,我遇到过。在主板上测量没电,拆下来正常,仔细看发现电池正极有两个小黑点,原来是正极接触的地方氧化了,把电池转个方向就好了

网友:
联想L-A690的,经常容易被忽视,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.

网友:
uw重来不会忽视这个问题~~第一步上来就是测RTCRST~~

网友:
我不会忽视的,我现在维修第一个就是测电池电压。

网友:
我都是先测电池电压在修

网友:
师傅技术很厉害啊,值得我们去看看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