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小修不触发

楼主(2014-08-08):
华硕4551G,待机0.5偏高,拆板是LA7912P,打值电感基本正常,(其实我也不知道数值多少算正常,反正不对地短),公共点打值为0,想想应该是有滤波电容短了导致点火回路保护,查了下图纸电容很多,所以干脆烧机了,很顺利地烧出了一个电容拆掉就OK了,如图片所示

网友A:
烧机是怎么回事,可以解释下吗,我小小白、

Yy.

网友B:
点火回路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,感觉自己分析的过于简单了呢,印象中好像应该是ACSET分压高电平,然后芯片发出低电平的ACPRN控制电路使得线性电压转换出ACIN送往EC,和PACIN去开启保护隔离,小白发帖没有技术含量,主要是想请大神给捋顺下图纸上分析的对不对,另外给加分把

网友:
短路用烧机法,比较快速的找出哪里短路

网友:
烧机大法就是好!

网友:
但是电压一定要控制好,不然后级容易烧坏

网友:
还好没有调大电压来烧

网友:
你确认是 0.5??
点火回路一般是0.03-0.0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点火回路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,感觉自己分析的过于简单了呢,印象中好像应该是ACSET分压高电平,然后芯片发 ...

说的大概意思对 其实很复杂的 不过你介绍的很简单 &……

网友:
修出来了,有信心

网友:
又学到知识了

网友:
sony用的保护电路比这个还要好,电容智短路 电流还超小。

网友D:
LA-7912P不是华硕4551,而是ACER E1-4551G

网友:
短路烧机大法是快速找到故障点的方法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LA-7912P不是华硕4551,而是ACER E1-4551G

哦,对,是鸿基,写成华硕了,真是高手啊,版号都能看出机器型号来

Yy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说的大概意思对 其实很复杂的 不过你介绍的很简单 &……

今天白天修的,我记得是0.5啊,也没准记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对,是鸿基,写成华硕了,真是高手啊,版号都能看出机器型号来

呵呵,我也觉得奇怪呢,虽然我是新手,但是我没见过华硕的笔记本的主板有蓝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机是怎么回事,可以解释下吗,我小小白、

额,简单来说是 打阻值短路的话,相连的滤波电容自然也会短路的啦,电容的一端是地线,另一端是供电,然后用电源接头焊在主板上用可调电源烧,当然接口的地线一定要接主板上的地线,供电线接供电线路

网友:
大短就用烧机大法。快捷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A-7912P不是华硕4551,而是ACER E1-4551G

华硕有自己的主板,不太可能用仁宝代工的。

网友:
0.5那不是还没有完全击穿?要么就直接5A了。烧鸡大法就是好,屡试不爽

网友:
大短小电流好烧,小短不好烧

网友:
多烧一会儿,就有感觉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还是比较好用的··但是要注意别用太猛的电流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