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无型号 机器不触发的维修

楼主(2014-08-08):
一大早的刚开门,进来个人说,师傅帮我电脑看下,不开机,应该是开关坏了。接过本子看下,有待机0.013,待机正常,按开关,电流不动,再按开关,一连按了不下十次还是一样,跟他说,主板问题,1XX大洋,修的话我就拆机,他说就开关坏了要这么多钱?我说如果你的天关坏了导致不开机的你随便给维修费,他说行。拆机,SONY的机器不是好拆的,拆出板子后第一件事就是测量开关,一看,开关是好的,正常,看来今天有肉吃,有酒喝了,嘿嘿然后跟他说你的机器不是开关问题,不信我可以换个新开关,如果好了费用随便给,如果不好按我说的价格来修,他说行。然后换了开关试给他看,结果是一样的不开机。

板号:ms02
故障:不触发

这时开始找图纸,还好运气好。有图纸,看了架构图。EC下挂BIOS,看下CMOS电池才2.5V,心想有可能电池不好,SONY会出现这样的的,拔下电池过一会还是不触发。换个新电池,结果一样不开机,预料之中,再看看原来的电池,标识上确实写着2.5V,不明白了,说明原来电池是好的,不明白为什么会是2.5V。看下rsmrst信号,测量为3.3V,正常

既然有发出rsmrst,说明前面条件基本正常,按下开关测试EC是否收到开关的信号

结果EC能收到开关信号,再看EC有没发出PWRBTN,结果没有发出,这时就想到,要么BIOS程序坏,要么SB拉低,要么就是LID问题
刚想要拆BIOS时想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没有检查,它就是LID信号,图纸上搜索到是由SW7发出,一测量SW7的2和3脚,电压0.65,这个电压肯定不对的,于是我测量R325电阻,好不容量才找到这个电阻,没有元件号真难找,测量这个电阻一端有3.3,一端为0.65,断电测量电阻为99.8K,正常,然后...然后...然后我就坏笑了。

打开焊台,干下这个SW7,上电,一路电流涮涮的。接屏亮机。装机收钱送客。

在这里痛扁一下上家。你不好好修机器干嘛都把机器上型号及其它说明的标签撕掉,已经遇到很多台了。以后遇到一次我问候你家祖宗一次。

网友A:
只是简单的把机器型号撕掉你很幸运的 至少板子没有做过手脚 要不这种没有标号的修起来就麻烦了

不见得是上家故意撕去的标签   1.客户看见不好交代 2 外面的标签容易损坏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是简单的把机器型号撕掉你很幸运的 至少板子没有做过手脚 要不这种没有标号的修起来就麻烦了

不见得是 ...

是上家故意撕掉的,我本地见过多台了,撕的很干净,什么都没留下

网友:
有板号就行。有些人把板号都刮掉

网友:
只把机器型号撕掉还算上家有点良心,要不上家直接把板子搞废,让你修不了,想钱进都没门!

网友:
楼主也可以将SW7 开关的1脚直接飞线连接R325的1端解决故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