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84h 黑屏,待机1.4

楼主(2014-08-08):
x84h 黑屏,待机1.4
黑屏

网友:
兄弟 待机1.4 这可是恐怖的事情呀 插久了 估计就5A了 然后会有浓浓的烧焦味 然后 你走运了 哪里烧掉 哪里就是故障点 真佩服您

网友(2014-12-19):
上电1.4吧。1.4多了去了。什么都有可能。呵呵。华硕垃圾。不好搞。

网友(2016-05-28):
我也遇到一个上电1.4,外接有光上来内接没反应大小写灯可以亮,不知道这机器是双显卡还是单显卡手头上没图纸

网友(2016-09-05):
楼主修好了没有

网友(2016-10-15):
短路吧。。。。这么高的电流。。

网友(2017-01-20):
你打了4个字,你想知道什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