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秒杀HP-DV2700二修机

楼主(2014-08-08):
接到一台HP-DV2700,版号WISTRON 06230-5M,一看就是二修机,显卡被动过。还有个芯片掉了焊盘,飞的线。有个场管上也飞了线。

先打各大电感,没有发现短路。插上可调自动上电到0.4A还有轻微波动。摸CPU和显卡都有温度了,CPU电感有0.9V这个电压低了,有1点多V才对。哎!又是难搞的二修机。先从动过的地方入手吧,有个场管上面两坨锡,还飞了线。这个应该是电压转换的管子。查图发现是U48是5V_S3转5V_S0的管子。

先把飞的线拆了。

测U48的G极4点V多,不正常。它是公共点经过Q16到达U48的G极。公共点通过R287和R294分压,得到低电平使Q16导通,加到U48使5V_S3转5V_S0,同时还导通U47和U20。使3D3V_S5转换成3D3V_S0,使1D8V_S3转换成1D8V_S0。也就是把三个S3电转换成S0电。
测R289和R287阻值都正常,但R289公共点一端19V,Q16一端4V。测量后面C408也没短路。难道是电阻性能不良。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10K的电阻换上。插上可调电流上到1点多V居然亮机了。
原来电阻性能不良也会导致电压过不来。

网友:
是电阻氧化了吧

网友:
有信心就有回报!上家可能失去了信心了。

网友:
楼主心思慎密啊,涨姿势了

网友(2014-11-18):
这心思就是细

网友:
楼主都发现0.9V的CPU供电就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