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北桥后掉电,请教。

楼主(2014-08-08):
手里有一HP本子。开机不显。电流在1.2左右往返跳动,感觉像显卡。拆机发现为集成显卡。加焊后电流上到1.2后有时候掉到0.9有时候掉电到
待机0.38.

奇怪的是用自带的适配器不掉电,也不显示。

请教是不是北桥没加焊好?
我是北桥贴锡箔纸温度230,没有用焊膏、松香之类,等到机器自己停。
请帮忙分析下啥问题。为什么用自带适配器不掉电?

网友A:
BGA  不用焊膏我第一次听到,有没有做好显卡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GA  不用焊膏我第一次听到,有没有做好显卡啊

是加焊,不是重新植球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,困死我了。换了一片北桥,重新植的珠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加焊,不是重新植球

先加焊  不行再植株   加焊时注意火候啊焊膏得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加焊  不行再植株   加焊时注意火候啊焊膏得上

焊膏打在芯片四周?不植球,直接加焊。

网友:
做BGA不加助焊的吗?还有你做BGA都是看准一个温度焊的吗?不看锡珠的情况?

网友C:
加焊230度?  这么低的温度能做好BGA?  更何况你这是无铅的板子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膏打在芯片四周?不植球,直接加焊。

我每次是打在四周。你先加焊再看看嘛   先易后难

网友:
绝对短路了上到某个电压对地保护了

网友:
这种气情况一般都是焊挂了  尤其是  026北桥  很容易挂   要注意

网友:
是AMD的小北桥么

网友D:
加焊也要加焊膏,目的是使温度更均匀,不加焊膏的话很容易焊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230度?  这么低的温度能做好BGA?  更何况你这是无铅的板子吧?

无铅和有铅通常得多少度?谢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焊也要加焊膏,目的是使温度更均匀,不加焊膏的话很容易焊挂!

明白了,谢谢。

网友:
NVIDA的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