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50G简单维修

楼主(2014-08-08):
  好久没发帖了,最近一直不顺,遇到的机子都是不跑码,掉电,没资料的(华硕)一次性主板,呵呵,个人认为。修起来真不是滋味。相信同行也有此感叹吧。注定这个月要霉。所以发个简单点的让新手们学习下。也保佑保佑我多遇到些简单的嘛。进入正题:
  宏基4750G    版号:纬创10267-4 。故障:不跑码。
接到机器后插上恒流源电流跑到0.75A左右,给客户说是主板上的问题,沟通好后就开始 拿起吃饭的家伙开整。初步怀疑是缺电压,测待机3 5V均有,上电之后测试各大电感均有电压。又开始测各小电感,就先从显卡的测起,为什么呢,因为这个电流告诉我们!你们懂的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找到 L8301这个是小黑电感1.05V在显卡背面。一路追查到 是1.05V总线电压转换过来受控于RUNON_R_1,    U9302的五六七八脚都有1.05V 一二三四脚都没有电压,顾名思义,管子没导通,一路追查RUNON_R_1到 U9304的第七脚发出SLG_RUN_ENABLE_VGA显卡供电的开启经过R9322转换成RUNON_R_1。此时U9304的七脚没电压输出,查芯片的条件,1脚和5脚都有5V,2 3 6 7 都有0V。2脚为开启。继续往前追到 显卡核心供电芯片PU9201的第四脚PGOOD开漏输出过来经过3D3V_VGA_S0上拉经过PR9214转换成DGPU_PWROK。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是3D3V_VGA_S0没电压?还是8209A_PGOOD_VGA这个PG没发出?还是后级拉低了呢?先不管三七二十一,断开PR9212,测得两端均有3.3V。那就排除3D3V_VGA_S0这个问题。现在断开PR9214看看显卡核心供电芯片有没有开漏输出,PR9214是直连,直接用表笔戳戳戳就隔开了。此时就能精确的判断出是DGPU_PWROK后级拉低这个电压 。DGPU_PWROK就去了3个地方,其他地方都是没装的。一路到U9303 拆了之后涛声依旧。一路到U9304 ,拆了还是不得行。还有一路就是到南桥里面 果断地把南桥换了。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到 此机修复结束。发帖子比修机子还累。发了一两个小时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南桥好了?

网友:
换南桥也是一种技术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  支持楼主  维修思路清晰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有便于我们学习

网友A:
维修得不错,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DGPU_PWROK信号后级相连线路元器件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发的贴子思路很清晰!

大笨狼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还是要有图纸,要会分析才行出精品呀!迅维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找到原因反推回去 知道电子原件的工作原理 知道信号的发出条件。很NB 很NB

网友:
楼主厉害,佩服。。。。。。

大笨狼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大神修机就是牛逼

网友B:
这已经不是简单维修了,再有就是如果直接飞线给1.05的开启电压,会是什么样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得不错,这里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DGPU_PWROK信号后级相连线路元器件判断故障。

呵呵 我直接用表笔就戳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已经不是简单维修了,再有就是如果直接飞线给1.05的开启电压,会是什么样的情况

有两个电压都没得啦`.怎么飞线啊.

网友C:
赞一个,好的思路才会有好的结果

网友D:
呵呵,,罪魁祸首还是它呀,最不喜欢做BGA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,罪魁祸首还是它呀,最不喜欢做BGA了。

BGA很好做啊 ·。。干嘛不喜欢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赞一个,好的思路才会有好的结果

呵呵 都是这么过来的  啊  你也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