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长城显示器没反应

楼主(2014-08-08):
一长城19显示器,电源指示灯不亮,开机没反应,电源板电压正常,开启按键没有电压,请各位大师指教,这个问题怎么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电源板 确定没问题吗

网友:
只能查SW线路,,,要不找根电压飞过去试试

网友A:
说一下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这种板子以前遇到 不开机的都是刷BIOS 好的,也没测量过开关键电压。你这个还真不确定。

网友A:
是长城GW1931吗?没准儿是MCU程序的事儿!给你个程序用编程器写一下试试!

长城m1931MCU刷acerAL1981W长城GW1931 M9WJU都OK.zip

网友:
主芯片有问题 换板吧

网友:
这种开关无电压先检测驱动板DC-DC转换电路 和上拉的电阻 看下控制板 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重新写个程序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长城GW1931吗?没准儿是MCU程序的事儿!给你个程序用编程器写一下试试!

是长城M1931,开启按键没电压刷程序能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一下什么型号的?

长城M1931,开启按键没有电压

网友:
太好了,谢谢.学习了·

网友:
这破板子,程序容易坏,我第一次修这机器的时候就是这种驱动板,费了好长时间,最后果断刷一个程序就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长城M1931,开启按键没电压刷程序能过吗

试试就知道了!按键的电压也是驱动板控制的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长城GW1931吗?没准儿是MCU程序的事儿!给你个程序用编程器写一下试试!

以前修过一台,也是刷论坛程序好的。

网友:
要是我就直接换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修过一台,也是刷论坛程序好的。

刷了一下程序,恢复正常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长城GW1931吗?没准儿是MCU程序的事儿!给你个程序用编程器写一下试试!

刷了一下程序,现在正常了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以前修过一台,也是刷论坛程序好的。

刷了程序,现在没事了,谢谢

网友:
刷了一下程序,问题解决,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了程序,现在没事了,谢谢

恭喜呀,看这程序的文件名了吗?我亲自测试实践证明能刷好几个型号的显示器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