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易美逊触摸按键通电一会才正常显影

楼主(2014-08-08):
故障现象:通电黑屏一会才正常显影,但指示灯不亮
解决:把触摸板哪下来仔细看插头处有腐蚀短线的地方,接上后通电一切正常
求助:触摸键的原理是什么,我把触摸键的插头拔掉故障依旧,我感觉拔了之后应该不影响开机了呀,求解释

网友:
看看触摸板上是不是有个芯片呀?我知道三星的T220不插触摸板就不开机!

网友:
谢谢我明天把那个机子拆开看看

网友:
太好了,谢谢.学习了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