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,G31,芯片那一代的主板通病 ,前辈请教

楼主(2014-08-08):
主板平时修得挺多的,不过有好修的,也有一些半天摸不着头脑的.我想列几个我碰到的难题,看大家遇到过解决过没有,还请前辈多多指导指导.
昂达g31  故障:不定时黑屏,但没自动断电 风扇还在转 ,黑屏时测量发现核心供电居然没了,遇到两块没修好
供电组合 bd+rt8802a 大片加小片控制,主从芯片,MOS管全弄过,还有EN,PG,周边的电阻全弄了没好.
还有一块则是反复重启掉电再重启
华硕945 ADP3180+3110
事实上我很怕修这种故障,摸不到头绪
在865-915-945这类主板遇到很多像这种组合的主板,最明显就是烧场管,问前辈,一般烧了场管,那相对应那组3110控制芯片用不用换掉?
我遇到很多奇怪的故障,有一些换掉场管就好了,有一些全部场管换掉还要把主控芯片也换掉,不然没过一场再烧.   还有一些全部换掉了还不跑码??还遇到过核心供电还没出,PCI复位居然也出来了.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才跑码,别只注意CPU供电了。查查其他地方正常不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