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中华屏CLAA170EA03的这种屏线接口具体叫什么?MTV312怎么读?

楼主(2014-08-08):
修到一款优派17寸,型号VA721的显示器。看到屏线接口挺少见的,就请问高手,这种接口叫什么名字?有没有具体的类别,就是一说某某接口,就可以确切地对应到这种一宽一窄的接口,尺寸也一样。另外,该显示器驱动板的MCU是MTV312M64的,我用RT809F读不出程序出来。百度上说这个”必须先要知道此芯片烧录时设定的安全码才能在线读取(只有驱动板制造商知道是什么)“。有人说希尔特3000U可以读取(真的吗?)。我想问:读取的时候也没有要我输安全码之类的,万一我真想读取芯片里的程序,要怎么操作?MTV312M64的PDF有的,假设安全码也有的,要怎么操作才能读取程序?

网友A:
TTL 接口,,,,45+30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TL 接口,,,,45+30

谢谢!我又补充了帖子,你看看后面的内容吧!

网友:
希尔特3000U可以读取

网友:
要想在线读写,当时写程序时要写入一段代码,没有那段代码,这个代码就是支持在线读写的,那只能拆下用编程器U3000来读写了,,

网友:
太好了,谢谢.学习了·

网友:
好东西。感谢楼主分享

zpz -1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