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光学定位的bga怎么样

楼主(2014-08-08):
迅维光学定位的bga怎么样 ,会提高做bga 效率 准确率吗,我准备买些自动化高点的设备,比如自动值球 和自动做 bga 焊接io也有可以用bga做吗。 现在用的就是普通迅维360t bga 。但是我想买更好的设备 ,还有锡炉换接口什么的不知道效率会提高多少, 清洗主板的自动化设备有没,是不是就是大的超声波,里面放洗板水..我准备搞一个专业点的维修工作室,设备搞好点,然后请一个大师傅,带一些徒弟.本人喜欢做技术方面的研究学习,主要是笔记本,台式主板,显示器 手机 打印机.本人对这些方面理论实践都懂一些,但都不是很厉害,想以后找一个厉害的师傅组件一个维修工作室.我提供设备,找业务.师傅主要做技术.带徒弟.
我知道做维修赚不了什么大钱,但是感兴趣想做好点.有兴趣的人可以联系我哦,

网友:
差不多又有一个苦逼出世了。

网友:
维修这行就是这样,里面的人想出来,外面的人想挤进去。。。如果你不考虑效益,单纯爱好可以搞,你要专门雇个师傅,而且师傅要行行精,这个人不存在的,除非你雇不止一个,你要开多少工资了。。。你一个月要多少业务支撑?而且,真的技术好的师傅,不会给你干的,有钱赚,师傅不会自己开吗?另外,技术在他人手里,你很被动,万一师傅不高兴走了。。。不说了,单纯、欠妥。。

网友:
光学定位的,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能提高准确率,   关键是看起来很牛X ,客户一看就觉得是很高级的玩意儿,能镇住人,所以,财力允许的情况下,备一台还是很能撑门面的!

网友A:
你还不如去买 一台进口贴片机呀 !啥价都 能搞呀  回流焊  波锋焊 。那些设备太贵呀

网友:
       迅维光学对位返修台,实际使用中焊接速度和温度控制方面,你现有的360T返修台是一样的。准确率肯定是有提升的,光学对位系统是把IC下部的锡珠和焊盘完全对应之后贴装到PCB上面的。普通的返修台只能靠PCB原有的丝印边框对位,有些PCB厂家丝印边框就印的不是特别标准或者完全没有印,这种板就只有带光学对位的返修台才能保证准确率了。光学对位的返修台还有一些优点4楼也说了,机器体积大,结构复杂,摆在店里面壮门面,给客户感觉更专业。只有专业,客户才愿意花更高的代价找你修东西。
        至于你说的自动化设备,自动焊BGA芯片,自动植球的设备就别考虑了,这些设备都是大型工厂批量生产才会采购的设备,一般维修部是用不到的,一块主板放到自动焊接机上面,等你调试好设备,所花费的时间,可能用普通的返修台就已经完成整个操作过程了。
      锡炉换接口的话效率肯定是有提高的,但是要控制好温度,不然很容易把PCB搞糊。
      清洗主板的设备就是大型的超声波清洗机,但是洗完之后一定要上烤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还不如去买 一台进口贴片机呀 !啥价都 能搞呀  回流焊  波锋焊 。那些设备太贵呀

贴片机是干啥你知道吗?

网友B:
贴片机可以店里用吗,我在网上看有几万一台的不知道店里买来焊芯片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贴片机可以店里用吗,我在网上看有几万一台的不知道店里买来焊芯片怎么样

你可以看一下迅维CF6810光学BGA返修台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p;scene=taobao_shop

网友:
问过*词语被过滤*的光学的机器,实价比迅维便宜几千块。准备去工厂看下实际使用情况

网友C:
迅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优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迅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优惠啊

详情可咨询我,QQ:2726215704 TEL:137 2432 28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