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助!!!三星S22A330BW白屏,屏电路元件烧焦,型号无法识别。

楼主(2014-08-08):
三星S22A330B显示器,不亮。显示器背面:

拆开发现驱动板有明显烧焦,直接更换新驱动板。
红圈处烧焦:

通电后,电源灯亮,然后出现白屏。

于是翻开显示屏电路板,查看到有两处元件烧焦,具体型号看不清楚,无法代换。
看样子像是场效应管,请修过此屏电路的高手指点一下。

附图:(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)

网友:
这可麻烦了!前两个月我也碰到过一台三星LED的,是不是这型号忘记了!就是屏坏,驱动板坏!
研究了半天没看明白电路,只知道这家伙坏的14V直接进驱动板然后到屏电路!反正电路没看明白,手里还没有屏电路的那两个坏件儿,也没把握修好,就放生了!

网友A:
我有这样的坏屏,,明天去了帮你看看型号
然后给你发过去,记得看哦,或者给我发信息,我这个人记性不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这样的坏屏,,明天去了帮你看看型号
然后给你发过去,记得看哦,或者给我发信息,我这个人记性不好

太感谢了,明天我等您的好消息。

这个屏,烧的够厉害的,我修这种型号显示器也有几台了,像这么多处烧焦的,还是头一次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太感谢了,明天我等您的好消息。

这个屏,烧的够厉害的,我修这种型号显示器也有几台了,像这么多处烧 ...

你把那两个芯片拆了,看看后极还短路不,我就怕把屏芯片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那两个芯片拆了,看看后极还短路不,我就怕把屏芯片烧了

现在那两个元件已经烧焦断路了,不用拆。

后极测量只有电容充放电过程,后极没有短路。

屏保险没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那两个芯片拆了,看看后极还短路不,我就怕把屏芯片烧了

周围的三极管也都初步测量了一下,没有短路,看来还是有点希望的。

网友:
换号那mos管  再看看保险是不是挂了

网友:
烧的够厉害的,一定要多检查是否还有短路

网友:
你好,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,第一行只能看到最后一个字,像是个5,前边的都看不到了。

第二行是DD625,可第二行一般是出厂批号,看见也没有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那两个芯片拆了,看看后极还短路不,我就怕把屏芯片烧了

你好,昨天再发贴被审核了,今天又找你帮忙来了。

今天白天,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,第一行只能看到最后一个字,像是个5,前边的都看不到了。

第二行是DD625,可第二行一般是出厂批号,看见也没有用。

网友C:
肯定是楼主把排线查反了不解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是楼主把排线查反了不解释

不会的,屏线反接,开玩笑的,那是新手的表现。
你先看看我注册ID是什么时候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会的,屏线反接,开玩笑的,那是新手的表现。
你先看看我注册ID是什么时候的。

不会才怪 哪可是升压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会才怪 哪可是升压电路

反插的话,另一面是没有电路的,都不通了,另外,反插也插不进去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
我的屏拆开后只有一个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
我的屏拆开后只有一个芯片

好的,谢谢了。那没办法,就不修它了。
另外请教一下,STM8324都可以用什么型号代用。三星E2220显示器的。

我查了一下,没查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