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43通病

楼主(2014-08-08):
最近接了二十几片网吧主板
有一批是V星p43,ms-7519

修了几块都是一个通病,上电无复位,测量q27 d极有VCC_DDR 1.8v供电,输出0.4几伏不正常,但控制极为1_2VREF,经过比较器过来,继续追查其源头,
发现由u20直接输出,查芯片定义,第8脚为en脚,测量为0v不正常,5VDRV1为12v是r334的上拉驱动电压,

5VDRV1_EN为两个usb转换模块u7,u8芯片相连,在好板上测量8脚阻值是500多欧为正常,故障板上会很低,分析原因,u7,u8第5脚与u20第8脚en相连,因为u7u8其中一个芯片不良导至其8脚r334,r333分压失效,正常这里是2.5v的分压电压,故障板上测得是0.7几伏,所以芯片不工作,不输出,1_25VREF就无发输出了,拆掉两个芯片q27北桥供电就出来了,正常跑码,实际上u7 u8只坏了一个,不过有一点我弄不明白这u7,u8不安装会挡c7 过不了内存,装了就没事,所以大家记得拆了再找个好的装上.

网友A:
V星的板不装USB供电芯片确实会当C7.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研究的太透彻了,我很佩服

网友:
楼主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翘起U7 U8 5脚与u20第8脚en脚看电压变化,判断两个芯片短路故障。

网友:
碰到不上网卡的   主板不跑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星的板不装USB供电芯片确实会当C7.

这个故障没有修过,不错的经验,MARK

网友:
写的有点杂复,不过还是看懂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MIS的主板,USB不能用也是坏这个多,我也修过很多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星的板不装USB供电芯片确实会当C7.

应该是不装这个IC USB和键盘没有电压吧。所以会跑C7 报接口故障

网友:
没分了啊,版主这论坛赚分不容易啊

fzxishuai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啊,分析的透彻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给力,学习了

网友:
写的太给力了  我不会修台式机板  开始以为台式机板没有电路图呢看来台式机板也是有电路图的 这样就好修了

网友B:
实在找不到直连也可以的!!!我测试过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在找不到直连也可以的!!!我测试过!!!

这个方法百试不爽,就算是找到了也不装,直接连最好,因为那个东西很容易坏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。如果没有说不定还不知道怎么查呢。

网友:
USB旁的芯片不装 飞线可以不?

网友:
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检查复位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