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今天秒杀的两块板之---华硕P5QPL-AM(下一贴是联想CM3A76不触发)

楼主(2014-08-09):
深夜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回复,下面还有CM3A76主板不触发的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,希望对大家有用,谢谢咯!!!
深夜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回复,下面还有个CM3A76主板不触发的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,希望对大家有用,谢谢咯!!
  有段时间时间没发帖了,感觉没有当初的那股劲了,以前修好一块主板会高兴半天呢,现在视乎已经变得有点麻木了,视乎有点想转行的念头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!!
     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流水实例,希望对大家有用,话不多说进入正题!!!!
      第一片:型号 P5QPL_AM  故障:无复位到挡内存
   维修过程:早上接到同行的一块主板,说是不跑马叫我看看。拿到主板大概看了一下上家应该没修过直接上电诊断卡一条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时序先测各大主供电,都正常,接下来测时钟,在PCIE测得时钟为0V,不正常

矛头直转测时钟芯片RT870-954,量芯片的第9脚开启,发现也是0V,跑线是到芯片上端的一个T42的双二极管,用表戳T42的两个输入脚都为3.3V,输出却只有2.1

直接疯抢斥候,找一个换上再测为3.3V,正常

量PCIE时钟为0.4,正常了,PCI复位3.3也出来了

断电上好内存再次开机,发现诊断卡显示E0,换条内存还是挡E0

上假内存负载测的SPD 3.3V正常,SDAT3.3V正常,SCLK为1.5V不正常

看到内存旁边有个8条腿的芯片,量得SCLK与芯片第4脚相连,怀疑是芯片拉低直接吹下来找一个换上再次测量SCLK为3.3V正常

插上内存上电,一路跑过内存亮

深夜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回复,下面还有个CM3A76主板不触发的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,希望对大家有用,谢谢咯!!!

补充内容 (2014-8-10 00:34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91460-1-1.html

补充内容 (2014-8-12 09:59):
第二片:联想CM3A76不触发地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;page=2#pid10771557

补充内容 (2014-8-12 10:28):
点位图在41楼大家可以去下载

网友:
双重问题,这板有点位没有?传份上来

网友:
呃……好吧,我只是个菜鸟

网友:
内存边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   如果没有怎么代换?    我也遇到好多内存附近芯片坏的  只是有些找不到相同型号的

网友A:
挺好的  不上可以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好的  不上可以不

你觉得呢

网友:
不知楼主想转行做什么?

网友:
学习了。说真的。我以前最不怕代换。觉得差不多就可以。。直到上次修一显卡。电源IC坏了。找不到。直接找个差不多的。直接显卡报废。

网友:
很给力 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点帖子 好帮助一下新手。华硕的通病一般都是822吧?

网友:
就是VRMWRGD出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很给力,期待你以后的分享

网友:
没分了啊,版主这论坛赚分不容易啊

网友:
没分了啊,版主这论坛赚分不容易啊

fzxishuai -4 灌水,赚分确实不易,但灌水就很容易扣分了

网友:
P2.5V

fzxishuai -4 严禁灌水

网友B:
楼主想转行做什么啊?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啊!

网友:
好像遇到几块这样的板子不复位都没有修好了,下次就有经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想转行做什么啊?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啊!

想搞房地产去

网友:
很不错的故障排除

网友:
LZ你好,我懂的不多但是爱好,所以我想问一下:时钟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?

网友:
不上的话,SCLK信号可能无法通过芯片发送到南桥工作,这个芯片应该是起到管理SCLK信号作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此板维修花了多长时间????

10分钟哦

网友(2015-11-21):
想问一下:这个八条腿的芯片是什么型 号?作用是作为SMBDAT,SMBCLK的上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