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讯维的第一块板子LA-3711P

楼主(2014-08-09):
在讯维上完第一期的笔记本理论课。现在来笔记本二期实践第二礼拜了,现在我们开始在修笔记本板子的待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先看看吧,拿到手的板子是仁宝的LA-3711P

打值各大电感,发现待机的5V电感对地短路,开始以为是个小问题把5V的上下管拆了,还是短路。。。我想可以是后极短路,把5V的隔离点断开

不短路了,查图纸看。哇,,5V去的地方多的去了,,想问烧鸡法烧出哪里出问题,因为电压去的地方比较多的一般都是用烧鸡,  可惜我不会用,,,只能老老实实的一个个测了,开始先来到了PU7测量相连的电阻。电容,以及对地打值5V连接这个芯片的VCC脚都没问题,只好找下一个5V去的地方了,下一个来到了PU8是个总线供电芯片,也是一样打值测量,电阻。。电容。,测量电阻正常,当我测量PVCC脚相连的PC81发现这个电容短路,烙铁伺候,把电容干下来,心想可能就是这个电容出的问题,拆掉电容后我测了下焊盘,还是短路,怀疑芯片短路,在料板上找了个ISL6269换上,

在测PC81不短路了,我就去测PL4, 5V的电感,确定下其他地方是否还有短路拉低这里,万用表打值都有300多,终于不短了,这里幸运的是找5V的去向才开始找了2...3个就发现了问题,,不然还得耗时间继续测下N多个去向。。现在短路修好了就,,就可以上电了,

电压都出来了,我就把板子放着,先看看同学的都修的怎么样了,过了10来分钟回来,通电看正常,,拔电在插上看,,什么情况,不待机灯都不亮了。3V变1.几V,,5V变0.多V,,,还有故障啊。待机电压不稳定,把自举电容换了。怕电容出问题自举电压不足,还是一样,,接着我还是换电容。不过换的电感后端的大电容 PC53  PC55还是不行。。只好围着8734A这个芯片好好测量了。。东侧侧 西侧侧 也没什么发现,我就找找芯片旁边有没有什么丝印。好看看有没有掉件、错件的。。对着丝印一个个看,当看 PR95  PR96的发现了有个位置的元件不对。。PR95是个0603稍微大点的电阻一眼就看出来了。PR96是的0402的小芝麻电电阻,可板上的PR96是的电容 直接找了个0欧电阻换了。。上电,待机灯唰唰唰的亮了:lol。。。原是来这个电容搞的鬼,这个电路是开启线性3V   5V的 ,线性3。。。。5v不正常PWM的3..5V也会不稳定。。上图看看 这个就是错件的地方。。发两张示波器抓LDO的波形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个也就是个简单的维修,,我第一次修板的人比较慢,,也没细心观察。。。           好了,大晚上的发帖也不容易,,各位都给加点分吧,,加分不扣自己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帖子 貌似真是新手

网友:
楼主,这片板子修得辛苦了,问题多。下次,短路的可以考虑烧机大法。顺便占个楼。

网友:
短路 烧鸡最好用了  注意小心烫手

网友A:
可板上的PR96是的电容  是人为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板上的PR96是的电容  是人为的吗?

是人为的,我们修的都是老师做的故障,

网友B:
那么多错别字。。。不过还是挺不错的!电阻装成电容。。这都被你看到了!

网友:
烧鸡大发,哪里短路烧哪里,太好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多错别字。。。不过还是挺不错的!电阻装成电容。。这都被你看到了!

这不是猛哥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刚出来就能上手修不错了

网友:
很用心,有图有真像,很给力!这就是我需要,加油哦,多发一些宝贵的经验,向你学习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棒的哦!加油!

网友:
这个是做的故障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