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今天秒杀的两块板之--联想CM3A76ME不触发

楼主(2014-08-09):
深夜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回复,上面还有P5QPL-AM主板的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,希望对大家有用,谢谢咯!!
深夜发帖不容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多多回复,上面还有P5QPL-AM主板的维修实例与大家分享,希望对大家有用,谢谢咯!!!

型号:CM3A76ME 故障:不触发
拿到主板看外观无问题,于是插上电源准备开机,点开关发现主板没有反应,不触发!!!那就按不触发的步骤量吧,经过一阵猛戳发现IO没能收到南桥的上电允许信号,那就得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

由于对AM3的时序不是很了解,加上有没图纸,只能一阵猛戳了!!
发现在南桥边上有一个5个脚的小芯片,经测量1脚和3脚为3.3V

4、5脚为0V,感觉不正常

直接更换,点开关顺利触发亮机

朱。爱新觉罗 + 5 很给力!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个5个脚的小芯片可能是给南桥待机电压组作用的,这里南桥的上电允许信号就是SLP S3。

网友:
是什么型 号的管子呀?深夜好帖不易!

网友:
5个脚的小芯片,经测量1脚和3脚为3.3V
7、8脚为0V,??是4。5脚吧?

网友A:
那5脚芯片是什么作用?

网友B:
后来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5脚芯片是什么作用?

应该是电压转换

网友:
LZ,两片板子一样的故障?

网友D:
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电压转换的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那5脚芯片是什么作用?

可能是起到南桥待机电压转换作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来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。

电压应该是1.1V左右,这是AMD主板南桥的第二组待机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电压转换的?

应该是起到南桥待机电压转换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联想的板很不好修啊

网友:
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看来真是经验丰富直接秒杀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戳中,楼主厉害之余还有一点点运气哦。。。。

网友:
亏你找着的  同样的五脚  (在不知道他是什么的情况下)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那5脚芯片是什么作用?

和8脚管电源的一样,在V星老板中北桥旁也有一个,也经常坏。来代替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的。

网友:
M2的图纸都不多,M3的就更少了.....

网友:
果然胆子大。运气还真的是实力的一部分,赞,学习了。希望lz继续发类似帖子,

网友:
又学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和8脚管电源的一样,在V星老板中北桥旁也有一个,也经常坏。来代替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的。

哦,这个真的没修过,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起到南桥待机电压转换作用的。

可能是?  你也不确定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电压转换

哦,好,了解  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和8脚管电源的一样,在V星老板中北桥旁也有一个,也经常坏。来代替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的。

呵呵

网友G:
时序记得很牢靠,技术过硬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时序记得很牢靠,技术过硬啊!

我还是小小白

网友:
很不错的帖子

网友:
5脚的是什么呢

网友:
楼主能解释一下吗

网友H:
这5脚的有代换的吗?能不能具体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5脚的有代换的吗?能不能具体一点。

上网查下芯片引脚定义就知道了,应该是个电压转换管理IC。

网友:
楼主怎么就知道4 5 脚0V 不正常呢?

网友I:
V星代工7630的图纸,U42型号是UP7707,产生1.2VSB的元件

网友J:
在没图纸情况下,一陈乱戳,还真准,厉害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在没图纸情况下,一陈乱戳,还真准,厉害。。

呵呵,你也可以的

网友K:
大神  后来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呢?

网友:
运气不错  这样也能戳到   = = 。。。新型主板图纸越来越少 , 也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大神  后来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呢?

是3.3v哦

网友E:
应急情况下这里可以将1,3脚和4, 5脚直接飞线相连解决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急情况下这里可以将1,3脚和4, 5脚直接飞线相连解决故障。

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急情况下这里可以将1,3脚和4, 5脚直接飞线相连解决故障。

也是可以的哦

网友:
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,没图都能修成这样, 厉害。。

网友:
恩确实给力

网友:
经验丰富,上手秒杀,一个赞,学习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V星代工7630的图纸,U42型号是UP7707,产生1.2VSB的元件

说的出为什么,这才是大神,单看楼主经验帖,个人认为并无什么价值

网友L:
想请问一下,AMD的南桥都要有另一个1.1或者是1.2伏供电吗?是不是只是AMD有啊,inter南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电压啊。1.1伏是不是由3VSB转换过来的啊。

网友:
猛戳,看似很牛X,实际乱来。

网友:
真是秒杀啊       没图只有靠经验

网友:
比较有见解,不错

网友:
南桥的1.2V供电吧。。。

网友M:
我的板子故障跟你的一样。怎么我就没那运气能戳中。我的那五个脚的4 5 脚有差不多1V左右。像这种不触发应该往哪戳修好的机会比较大呐?!!!!!望能指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V星代工7630的图纸,U42型号是UP7707,产生1.2VSB的元件

就是缺第二个待机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来换上的芯片4,5脚电压是多少。

后来换上的芯片4脚0.8v,5脚电压1.2v是 SB的第二个待机电压!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回答。

网友:
这五脚芯片,没有图纸还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用

网友N:
给你一个赞,同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给你一个赞,同学

你是谁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V星代工7630的图纸,U42型号是UP7707,产生1.2VSB的元件

师傅就是厉害呀!O(∩_∩)O~!

网友:
有些主板放电是也能好,有些加焊IO会好。。

网友:
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!不应该不会触发呀!只会有复位不跑吗来呀!

网友O:
那是稳压器吗??

网友:
思路不清晰,看起来真费劲。

网友:
这个 5叫的UC好像买不到的配件

网友:
高手呀  深夜还发帖子 精神可表扬下

网友:
不错,又学了一招

网友H:
换完那5脚IC,4脚为0.8V,5脚只有0.9V,依然不能触发开机。这是啥问题,那S2-00的5脚IC换了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这图纸  我这个自动上电  U口 PS2 不能用

网友:
-联想CM3A76ME不触发  这帖子在哪里可以看到

网友:
虽然没有图纸,但楼主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

网友(2014-09-17):
楼主 就是NB   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你这样的 技术

网友:
熟练  老练     技术真好

网友:
有一个牛人呀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待机的电压,没有这个的话就南桥工作不正常了。

网友(2015-09-20):
引用 网友L:
想请问一下,AMD的南桥都要有另一个1.1或者是1.2伏供电吗?是不是只是AMD有啊,inter南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...

NV芯片组系列主板也有,这里1,1V就是由3VSB转换得到的,INTEL南桥待机电压一般是3.3和1.5VSB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完那5脚IC,4脚为0.8V,5脚只有0.9V,依然不能触发开机。这是啥问题,那S2-00的5脚IC换了好几个了。

5脚IC换了依然不能触发死机的话,可以查下5脚相连对应贴片滤波电容短路情况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片 可是问题简单 没USB供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貌似都快成通病了吧

网友:
学习了。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查下这个芯片的条件了。

网友:
AMD  NV   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

网友(2015-10-24):
引用 网友M:
我的板子故障跟你的一样。怎么我就没那运气能戳中。我的那五个脚的4 5 脚有差不多1V左右。像这种不触发应该 ...

主板不触发一般检查南桥待机电压和IO工作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那是稳压器吗??

就是稳压线性芯片。

网友:
看你这技术太牛了

网友:
求 猛戳秘籍

网友:
出来换 还能不能想的别点方法,

网友:
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啊

网友:
量电压,附个照片看看呀

网友:
南桥的  S5_1.2V吧!

网友:
谢谢老板,学习了,AMD第二个南桥待机电压。没有他的话南桥也不会发出SLP——S3。。我一直以为只要一个就性了

网友(2015-11-24):
这个5脚芯片是3.3转1.5V的吧?确实很容易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