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发帖——七彩虹C.G41T V24不跑码维修!

楼主(2014-08-09):
七彩虹C.G41T V24不跑码,上假负载,测CPU供电0.24V,怀疑供电芯片的问题,测en、vcc、pg都是正常的,怪事,突然想起有些775主板要上真CPU才有,立马试,一测1.05V,诊断卡不跑码,测PCI复位正常。按复位按钮有跳变。如果PCI复位正常了,就是cpuRST#,正常的嘛,刷BIOS,一样的,查北桥到cpu的总线,带灯座一测全正常。经过观察发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隔一会儿闪一下,好像有啥信号没有找到一样,如果按了复位开关后,复位灯就一直亮了。初步判定是某路信号没有到北桥。将板子翻过来一看,发现挨着北桥边上出现了一个坑,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发现断了两根线。焊了半天,终于焊好了,用热熔胶固定。上电跑马正常。

断线!!

正常跑码

显示了,这是第一次成功修好板子,不容易呀,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,拿到板子后没有认真进行目测呀!!!经验不足,经验不足呀!

网友A:
目测很重要啊。。先简易后难会少走点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测很重要啊。。先简易后难会少走点弯路。

就是,经验不足呀

网友:
所以说基本功很重要,

网友:
拿到板,首先就是要目测啊

网友:
外观检查先下手,就不会走弯路,还是佩服你的飞线。有耐心。

网友B:
多大的洞 这个图片拍了感觉洞很大啊

网友:
目测故障是很关键的,值得新手注意。

网友:
都把眼睛看坏了

fzxishuai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大的洞 这个图片拍了感觉洞很大啊

洞不大,线细,焊好后用显微镜看了没碰线就用热熔胶固定了!

网友:
哟西,这种故障不好找啊,还有那种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也摸不着头绪

网友:
细心,就是维修的潜在技术。

网友:
呵呵  修东西要细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