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关于苹果的固件锁去除

楼主(2014-08-09):
客户送来一个有固件锁的机器, 想请教一下同行, 如何去除 ?换芯片??还是可以直接用 U盘之类的??

网友A:
是ID锁还是什么锁 说清楚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ID锁还是什么锁 说清楚点啊

很清楚了, 固件锁, 又称 EFI 锁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