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t d3 不认硬盘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08-09):
能点亮,其他正常,能认ide硬盘,死活不认sata硬盘,被老板拿去刷bios无效,搞不定了就丢给我了。进bios后sata都是开启的,故障依旧,用示波器测得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sata 100M时钟没有,直接更换,更换后挡c1不过内存,应该是没焊好,因为以前都是正常点亮的,不相信自己的人品有那么倒霉,换了个有问题的时钟芯片。用镊子按住时钟芯片,用风枪加焊,冷却后,开机,认到硬盘了,一路高歌到xp桌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受到警告 2#

网友:
好,学系了

fzxishuai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时钟芯片坏了?

网友:
时钟发给南桥的sata时钟没有 ,换了时钟芯片就有了

网友A:
时钟芯片坏了,ga-g41mt d3是什么型号的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时钟蕊片也出乱,真是不太多见

网友:
哟西,好样的,感觉不错啊,一下找到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很难遇到啊

网友B:
你的运气好!!时钟坏了!!!  或者老师都测出问题了!!!让你解决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不过我换南桥好的

网友C:
你的运气好!!时钟坏了

网友D:
楼主,你的情况,是不是用USB引导正常,但是只接硬盘的时候,自检到SATA那里,屏幕左上角没有盘符,只有个 J_ 在那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运气好!!时钟坏了!!!  或者老师都测出问题了!!!让你解决

不是,他就一个菜鸟,就会刷刷bios ,干干桥,吹牛,实际维修就是个菜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的情况,是不是用USB引导正常,但是只接硬盘的时候,自检到SATA那里,屏幕左上角没有盘符,只有个  ...

usb能认,ide也能认,sata接上没反应,bios设置里什么也看不到,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时钟芯片坏了,ga-g41mt d3是什么型号的时钟芯片。

好像是瑞昱875t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运气好!!时钟坏了

没什么运气好的,还不是靠自己检测,检测出来没配件,还不是大眼瞪小眼,干盯到起,时钟芯片又没有代换的,只能原值替换

网友:
楼主的100M时钟是在时钟芯片哪个脚位测到的?

网友E:
上回我给别个换机箱开关,遇到过,只能识别IDE,不知扎的最后自己又能识别sata晕,也是技嘉三代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上回我给别个换机箱开关,遇到过,只能识别IDE,不知扎的最后自己又能识别sata晕,也是技嘉三代内存

这个要排除法排除撒,确定硬盘本身问题,sata数据线,电源线,主板sata接口,bios设置等

网友:
思路很好啊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