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G480开机半个小时准时掉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请大神们帮帮忙,该从哪里下手呢?
掉电

网友:
我遇到了一台十秒就掉电的

网友A:
我遇到了一台十秒就掉电的
维修求超越
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
详情

网友:
这么新鲜的事都有? 用示波器去量吧 运气好就量到故障所在了

网友:
碰到一样的机器了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器的问题啊,半个小时好久啊

网友:
把温控给改了试试

网友:
刷个BIOS上去试下

网友:
以前有遇到过联想的刷bios都不行,把南桥也换了

网友:
测试散热, 然后刷bios

网友:
温度第一个查 然后就是BIOS 接下来南桥

网友:
半个小时,应该考虑下散热

网友:
看下散热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好呢没有啊 !

网友:
应该要么散热和温控的问题,要么BIOS设置有问题,重刷BIOS吧

网友:
鲁大师,撸起!

网友:
查温控看看把

网友:
先做个散热

网友:
掉电无非是过热造成的!主要看看散热片与芯片的接触情况啊!

网友:
刷BIOS试下 散热看看

网友:
掉电涉及太多了要一个一个排除

网友:
楼主最后有没有解决?
我手上一台一样现象的,CPU。BIOS。温控都排除了。。
还是半个小时就掉电。。

网友(2014-09-29):
楼主搞定没有啊,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,,半个小时准时掉电,,散热也正常,,

网友:
我的已经搞定!

网友:
掉电无非是过热造成的!主要看看散热片。

网友:
考虑一下装了什么软件设置了定时关机;。

网友:
温控去掉,然后什么也不远行,看会不会掉,再不行只能用示波器了看那个电压先掉了

网友:
清楚风扇 散热 这块 刷BIOS 查温控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有高手解决的吗?

网友:
25# 楼主搞定没有啊,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,,半个小时准时掉电,散热也正常,你搞定了,就说下吗?

网友:
是不是电热管 有问题

网友:
BIOS可以刷一个 如果时间稳定了

网友:
刷BIOS,换CPU,换散热模组,这样一个个试下,在不行有可能是南桥了。呵呵。一点建议

网友:
刷个BIOS上去

网友:
来自: 甘肃兰州
温度是多少?你测温度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了一台十秒就掉电的
好了没 我也有一台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台 等10分钟才可以显示LOGO

网友:
遇到过两小时掉电的,最后换的主板

网友:
以前在论坛里好像看到过  你找找看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问题哦

网友:
这么准时 感觉bios应该考虑
错乱了

网友:
遇到够一台索尼I5笔记本出现过同样故障,是修温控电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