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T31

楼主(2014-08-09):
今天,闲来无事,看到有一台笨球的机子,比较老了。看着师兄弟都在忙然后就把那台拿到手里。通电一看,待机0.07。 咦有点高啊!不管他也不清楚这个是待机本来就高呢,还是有短路。按下开机键  不触发。OK。开始拆机。完了以后拿块裸板。按流程检修一遍。RTC  待机的3.3    5V  是否都正常  按键有没有3.3V供电呀,  一一检查。都正常。断电打电感的对地数值也正常,然后开始查EC的工作条件。供电是否每个脚都有了。时钟呀!复位呀! 都有了。EC也收到了高低高的跳变,为什么不触发呢?难道EC坏了?然后用手摸EC   不烫呀(待机有点高),然后继续查。看图纸  看着看着  发现了一个RSMRST  EC发给南桥的一测发现没电压,发现敌情,原来是EC不发这个信号给南桥,那南桥就不会工作啊,EC坏了?不急,反正闲着蛋疼。就继续查查吧,去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是触发前有的还是触发后有的,一查待机就应该有,然后南桥的待机电压不是电感直接过来的,是通过一个场管转换而来。然后追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叫+3V_S5  是由一个场管转换而来 然后测下场管的着端是否有3.3V  ,一测,1.0V   咦,有奸情。然后开始各种揣测。管管坏了?南桥拉低了?测下G级吧!3.3V 这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,没饱和导通?为什么呢?找图研究,发现G级应该有12的高电平,为什么只有3.3V呢?然后开始追查G级的来源,这个G级是由5V待机电压通过4个2极管自举升压而来。然后开始找这4个2极管,找了好久,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(发现笔记本的东西真心不好找)找到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是阴阳2极管,然后用表测一下他们是不是好的,发现全部正常,然后我看到了那个升压电容有点烧焦。(其实我一开始就看到了,但是我没有马上去换它,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故障出在哪里,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,从而分析思考,下次遇到别的问题可以分析的更加透彻,我在想,如果我把那个电容一开就换了,然后好了,那我不会知道原来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会导致EC不发复位给它。从而可以推断出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后会有一个信号发给EC。EC没有收到那个信号所以不会发RSMRST), 换好那个电容待机就变成0.01了  然后触发亮机。修好了以后就下班了,心里有点小小的成就感。 第二次发帖。都是一些简单故障。大神勿喷

网友:
电容烧焦,二极管没事很少见哦!

网友:
有思路,向楼主学习,善于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