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 不到检硬盘界面,。

楼主(2014-08-09):
接到一块联想的主板,G31T-M5 V :1.0 是精英的代工板子。上电后能亮,然后就是左上角的---  到了那里就不动了,不到下一个认硬盘的界面。这种问题会不会是bIOS坏了? 自我感觉是南桥坏了,但还是想听听大家的建议。  谁有这样的维修经验的,给小弟指点指点吧。

网友:
你是裸版试的么。如果是那就是南桥或者BIOS

网友:
是不是检查不到内存

网友:
先排除下先。。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??

网友:
硬盘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缩小问题范围,再判断

网友:
先查网卡看有坏不?或声卡,OK的话换南桥。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,再加焊一南桥呢

网友:
卡LOGO 有些板挡38 拆外设,换南桥...基本都搞定

网友:
先容易,后难。现刷BIOS,再拆外设,最后干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