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t-cm3 北桥断线。

楼主(2014-08-09):
接到一块联想的主板,G41T-CM3 V:1.0   上电后不跑码.果断打一下CPU电压,CPU电压正常。然后观察了下,发现主板北桥旁边的电熔旁断线了。北桥很烫手。果断飞了个线。然后还是不行。观察主板上无其他外伤,并且电压正常。 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求助大神帮忙给点维修经验吧

网友:
电压正常,桥的温度高的话,估计桥挂了

网友:
这个成为通病了  联想775好的都是断线

网友:
北桥 烫手  多长时间就烫手了,打一下 北桥电容的 对地值

网友(2014-09-22):
不缺电压,估计就是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