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 锋锐K483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     待机0.017 开机电流跑到1.1A左右掉电,拔掉内存不掉电电流1.0A左右,各电压都已出,I5,英伟达1G独显

网友A:
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 或者cpu供电那块  我这挨过几台了i5挂的  有一个还是用一下花屏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 或者cpu供电那块  我这挨过几台了i5挂的  有一个还是用一下花屏的...

U已经换过,故障一样

网友:
拔掉内存不掉电,那应该过了内存,看看显卡

网友B:
换根内存试试,不行的话就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根内存试试,不行的话就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

内存换过一样, 求图纸

网友:
查查内存插座是不是有连锡,虚焊等情况;没有的话插上假负载测量内存复位,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换过一样, 求图纸

你直接打电路有没有12v和3,3V就好了

静忆幽林 -5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