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宏基17寸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4-08-09):
刚开始是白屏,换了驱动板,高压条,屏线,刚换的时候屏幕正常了,然后又准备都固定好,结果又花屏了,测了屏板上有5伏和3.3伏电压,为什么第一次好了,第二次有不行了,纠结

网友:
等待高人出现,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故障

网友A:
是不是你没装好啊,哪里是不是压到了,拆开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没装好啊,哪里是不是压到了,拆开再试试

我都试了几次了

网友B:
屏有问题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有问题了吗

我也怀疑屏了

网友:
笔记本屏还是台式机屏?是不是压线的事

网友:
通用的点起来试试,是不是屏啊

网友:
换个屏上去试试 就知道是屏还是板啦

网友:
屏坏了吧 ,,,,,,

网友:
测测屏是不是好的,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高压条线改错了,或者是你上的时候没有隔源,然后短路把高压条烧了

网友:
屏坏了  这个是必须的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,在安装屏时把屏电路线损坏,用力过孟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固定的时候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