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p 触发后自动断电和上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此板是我回收过来的,给别人搞过了BIO S 南桥,接过手上,我首先也排除BIOS ,测别的电压都出来了,内存,桥,我CPU都有电压,后来把此南桥拆下来重植,还是一个样,由到很少修到H61的板子,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引起这种情况,手上没有这个IO,所以没有办法换

网友A:
要看断电的分类吧, 是4秒断电, 还是瞬间断电, 再区分对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看断电的分类吧, 是4秒断电, 还是瞬间断电, 再区分对待吧

当然有几秒的时间,以前这种技嘉的主板情况都是BIOS问题才会

网友:
还没修过h61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现在正修这块,一样的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现在正修这块,一样的故障。

没有解决,板一直放着,当料板了,你修好说一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解决,板一直放着,当料板了,你修好说一声

我修好了,有个BIOS芯片坏了,我拆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我现在正修这块,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正修这块,一样的故障

修好说一声那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