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200一体机 开机闪LOGO就重启

楼主(2014-08-09):
联想c200一体机 开机闪LOGO就重启  求大师  指导。求教。

网友A:
重装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试一下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装个系统试试

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灯管问题 有一根灯管坏了

网友B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机器,,,我还头疼,,老是从启,也没啥事,突然摸了下主板,,漏电,我想,漏电大多都是灯管老化,,到论坛正好看到你也遇到,,我就开始往灯管这方面修,,好吧,,就是一个 灯管坏,,有两个,插一个还不会亮,,我就直接外接灯光,上电,,直接进系统,,好吧很无语,,,,谢了

网友:
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键盘数字灯亮 屏幕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机器,,,我还头疼,,老是从启,也没啥事,突然摸了下主板,,漏电,我想,漏电大多都是 ...

嗯。 解决就好

网友(2014-10-10):
5楼正解 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故障了

网友:
还这是灯管问题,大虾们好厉害。  佩服佩服,问一下为什么灯管坏了会造成重启,是供电不足嘛?

网友(2017-08-28):
厉害了呀,这种问题也能遇到,灯管坏了一般保护不会重启

网友(2018-12-05):
兄弟听我的看一看灯管是否有问题 我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直接改led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