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(SONY)]
一台创维液晶电视不通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电源板无5V待机,目测开关电源PWM控制器A6069H的1脚连接的2R2电阻已经击穿,貌似连接去300V大电容的负极0.0..。测量5脚VCC为0V,此VCC是整流桥110V经过三个155电阻和一个475电阻而来,测量发现整流桥110V经过第一个155电阻后电压变成60V,经过第二个155电阻后电压变成30V,经过第三个155电阻后变成0V.....          变成0V,成0V,0V,V....         有点没看懂啊

网友A:
经过几个电阻带芯片引脚就没电压了,估计芯片本身有问题,或者是芯片外围元件有短路或软击穿的情况把电压拉低。

网友:
是不是断线了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经过几个电阻带芯片引脚就没电压了,估计芯片本身有问题,或者是芯片外围元件有短路或软击穿的情况把电压拉 ...

这四个电阻都是串联的,从整流桥出来串联三个155电阻+一个475电阻,其他线路的接入是在475之后,但是从第三个155电阻的第二端就没电压了~这里没发现有短路击穿现象

网友:
测量过,没发现有断线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四个电阻都是串联的,从整流桥出来串联三个155电阻+一个475电阻,其他线路的接入是在475之后,但是从第 ...

可以把芯片拆掉,再测量一下看看 有电压没,再检查一下芯片的外围的稳压二极管等。

网友:
那个电阻也能击穿???  查芯片吧

网友:
芯片必须得换 击穿的可能性为百分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