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165 不亮

楼主(2014-08-09):
联想U165不亮机,,和电压正常,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,有人修过么?

网友:
先找个BIOS刷下

网友:
老大情况说清楚噻 跑过 电路没 相关的电压 信号 测试过没有?

网友:
电流到多少 ? 跑码了吗?

网友:
论坛时找了一个BIOS,刷上OK了,

网友:
机型:联想U165
板号:纬创LU16
AMD双桥+板载CPU
故障现象:电流跳到1.02掉到0.8左右不动,测不到SMBUS波形。
这是BIOS通病

网友:
楼上说的现象就和我的一个样,谢谢大家支持

网友:
描述模糊,无法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