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20 不通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机器 联想E520 故障 不通电 待机电流0.4 有时0.6 解决办法:拆机测试3 5V 不正常 只有1.8v 后来发现3 5V 芯片坏 型号95280 这个芯片不便宜呀 换上OK 。 待机电流回到0.2
芯片
解决办法

网友:
待机偏高基本上都是待机芯片有毛病

网友:
你这个是想坑死人啊,待机0.2就正常啦。哈哈哈,好吧

网友:
待机0.2也太高了吧,

网友:
待机偏高 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待机到0.2A 有没有发烫的地方

网友:
95280 通病加焊能常用的很少

网友:
联想现在的问题真多。

网友:
0.2算正常啊 楼主 ,你这个肯定不正常 ,但是我到是见过新蓝的笔记本待机0.26正常的 。哈哈哈

网友:
我的插上电源设备器开机掉电什么原因哦 用电池就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