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8ZG风扇不转,可以改线路吗

楼主(2014-08-09):
宏基4738ZG风扇不转,可以改线路吗

网友:
那是风扇坏了,宏碁4738风扇不转通病

网友:
直接接到USB供电上,改常转!!

网友:
我换一个别的小风扇也不转啊

网友:
确定分散没问题把?

网友:
可以刷个长转的BIOS

网友:
可以改,但有点噪音。。。

网友:
改成常转的吧 ,USB接口5V 直接飞线过去

网友:
可以改.如果其它使用都正常.就改呗

网友:
改个3V上去,噪音可以接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