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1开机有声音,无显示,外接也一样无显示

楼主(2014-08-09):
CQ41开机有声音,无显示,外接也一样无显示,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!!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吹下显卡试试 ATI的话

网友:
显卡可能性很大,AMD的话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,上次有个是也是这样的问题,内外接都不显,有进系统的声音,拆开一看,有独立的显卡板,加焊一下显卡显示了。
但键盘,喇叭,触摸板都不怎么好使,最后不修了,硬盘也有坏道。

网友:
多数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建议加焊显卡,必要的话建议更换良品。

网友:
这AMD的小显卡,容易虚汗

网友:
应该是典型的显卡通病 一般先加焊 好了更换

网友:
独显做北桥 集成做显卡

网友:
HP一般都显卡  如果AMD就北桥

网友:
通病,AMD的吹北桥,独显的吹显卡,必要时换良品

网友:
看来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CQ41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!碰到过几个做显卡就好了 有时候接外置是没有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