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41MXE-V没有声音

楼主(2014-08-09):
有一块富士康G41MXE-V,声卡驱动认,就是没有声音,前置后置都没有,系统重新做了,不行。换了一块独立声卡也不行,又换了USB声卡还是不行。主板音频跳线也插对了,就是没有声音。求高手

网友A:
建议换声卡芯片试试,自己不是搞维修的,还是找专业人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换声卡芯片试试,自己不是搞维修的,还是找专业人员吧

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B:
没有碰到这种情况,屏蔽了板载声卡也不行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碰到这种情况,屏蔽了板载声卡也不行么?

屏蔽了,不管用

网友:
等待高手 解决

网友:
楼主 解决问题 后 私密我下 谢谢

网友:
声卡芯片坏了,换一个试试或者卸掉再装独立声卡试试

网友C:
无法识别声卡设备,无声音
1、测1脚供电 25脚供电
2、检测2脚时钟 一般是14M 电压是1.6V左右,第一种是由时钟芯片发送,第二种NV芯片组是有桥发送。可以跑线
3、检测声卡与南桥直接的数据线,打值一般是拆掉声卡打值一致5 6 8 10 11脚
如果不一致为南桥坏。如果一致的话,没声音更换声卡
如果在系统人道声卡的,表示南桥与声卡的5 6 8 10 11 已正常。
在维修过程中,往往发现7805发烫, 不能装驱动,往往是更换声卡,或者7805

无声音输出的
1、查35 36脚测有没有2.5V左右电压,无电压一般是声卡坏,有电压无声音查中间的耦合电容,和电阻,更换插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无法识别声卡设备,无声音
1、测1脚供电 25脚供电
2、检测2脚时钟 一般是14M 电压是1.6V左右,第一种是由 ...

好详细 谢谢 分享

大笨狼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(2014-09-12):
我悄悄告诉你
声卡与南桥之间的线有过孔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