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来看看这个是什么?XP系统提示

楼主(2014-08-09):
高手说说

网友:
微软正版增值计划通知,你到百度搜索删除方法吧,这个好几年以前的问题,现在几乎没有。

网友:
不想装系统就直接下一个WXGA破解补丁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提示你使用的系统是盗版,请购买并使用正版!!!

网友:
盗版的系统提示

网友:
让你购买正版

网友:
请购买正版的意思吧

网友:
日期不对就出这个,把日期调节到正确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把时间设置好后重启就行了

网友:
这是提示盗版 ,改一下序列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是微软验证真版,盗版的

网友:
楼主这是进行了哪些操作才会出现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