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20不触发,开关4个脚都是3.3V

楼主(2014-08-09):
4720不触发,开关4个脚都是3.3V,测过54脚-53脚都是3.3V,大家知道待机的时候应该那个是OV的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检测开关是否损坏,及其他元件损坏导致电压开关负极有电压

网友A:
拆掉开关看四是否还是都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掉开关看四是否还是都有电压

是拆掉来测了,都是3.3V

网友:
但是看电路图好像都是+3VPCU直接供电的。好像应该是有的,是不是这样

网友:
有谁知道吗?在线等等。

网友:
BIOS刷过了,也是一样。

网友:
换个KBC吧

网友:
路过   进来学习点知识

网友:
四个脚 都有电压  明显不对吗
看看 有没有 动手脚

网友:
没有接地吧。。要不然怎么会这样

网友:
你这个是开关电路吗

网友:
开关坏了吧

网友:
按下开关有无跳变

网友:
开关接地没好

网友:
首先开关必须有接地脚,若去掉开关测量接地脚还是3V,看看从系统供电芯片到EC到开关键是否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