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一玩游戏就黑屏然后重启

楼主(2014-08-09):
机子是网吧里的一台机子,顾客说进英雄联盟没一会就黑屏,然后重启。。。。

网友:
玩其他一切正常吗

网友:
散热问题吧

网友:
显卡不得了

网友:
其他的正常也可能是游戏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处理下散热和代换一根显卡试试,向槽子里喷点复活剂,内存条是否松了,反复擦拔试试。

网友:
显卡吃不消了吧  不玩游戏就不会黑屏吗

网友:
先检查cpu和显卡的散热

网友:
散热问题,检查下风扇转速,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泡的

网友:
这个我以前碰到过一次的,显卡散热不好,游戏要求又高,一进游戏就温度就直串上去了,然后就花屏了,后来换了个好的散热器就OK了

网友:
  主要是温度和显卡

网友:
检查cpu和显卡的散热

网友:
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替换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先看扇热,然后看显卡

网友:
显卡坏了或者是供电不足

网友(2014-12-22):
显卡驱动安装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