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5V4A 0.9几不跑码

楼主(2014-08-09):
有修过的帮忙解释一下谢谢。。。
三星

网友:
CPU是AMD的 A4 你换个U试下 昨天有一个就是U坏了

网友:
测下内存的几个条件呗

网友:
AMD 的APU就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AMD的U是不是坏的多 我遇到几个了

网友:
应该是HM65的吧

网友:
是HM65的吧

网友:
问题没说的详细,咋帮你呢

网友:
我也修到一台 不跑码 到 0.99A的机 结果是 北桥的问题 重点 查 CPU 桥 显卡 看 BIOS CS#有没有 高低高 复位有没有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同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