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芯片8103CL和8201CL通用么?

楼主(2014-08-09):
网卡芯片8103CL和8201CL通用么?
8103CL找不到,,
8201CL一大堆,是否可以通用啊?
芯片

网友A:
焊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新乡华宇
很有道理,就怕一股白烟,南桥挂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很有道理,就怕一股白烟,南桥挂了

网友:
看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

网友:
还是看一下定义吧,这样保险点,

网友:
装上去,待机都烫手,一会芯片就黑了。。哈哈,SB没有挂。。。

网友:
印象中是可以通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