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5 声音用一段时间就没了。

楼主(2014-08-09):
联想G455 声音 用把半个小时就没有了 换过声卡, 耳机口。 没声音的时候声卡供电正常 系统能认到硬件 就是喇叭接口上没有电压。插耳机后 又会有声音。
联想

网友:
你换系统试试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吧

网友:
这样的话,最好先换个系统,有时候有个别的系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