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ZG5 开机不亮

楼主(2014-08-09):
今天接了一个宏基ZG5的机器  开机不亮  电流有跳变 0.4A左右  电压都有  北桥热了 还是不行 请大侠们指教

网友:
先刷bios,看看com电池

网友:
供电没出全,仔细量量

网友:
供电不全。电源电路部分问题,先检测各电压,

网友:
通病啊 刷BIOS OK

网友:
多半是BIOS问题,我都是插U盘盲刷

网友:
刷BIOS 这个通病了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我有个宏基 易美逊的 D525老是掉电重启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用U盘刷一下bios

网友:
1,查上电时序,貌似没跑码;
2,看看北桥;
3,刷BIOS或更换之

网友:
先易后难,先刷bios,不行的话再查供电

网友:
我的和你差不多的   上点到0.44A   找了三个BIOS刷了   供电也有  就是不跑马   不知道是哪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