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现代Z191,on/off电压低,只能从屏5V飞线,但开机会闪一下屏才正常显示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8-09):
一台现代Z191,开机一分钟左右,屏幕开始渐暗至黑屏,测得高压板和光管都正常,发现on/off电压只有1点多伏,本人不是很熟悉液晶维修,查不到哪个元件坏了,只得从屏供电加贴片保险电阻飞线到on/off,但有个问题,开机会闪白屏,还望各位路过高手指点一下

已解决:
随手从废电路板上找了个220欧的贴片电阻串连上去,反正能正常同步了,没有开机闪白屏了,完美同步屏显示与灯管开与关。有点不得其解,量了下串连电阻后只有4V左右。

网友A:
on信号低。自己查下电源板电压稳定不。会不会平跳。再不然就跑线。看en的三极管有没坏。
你这样白屏。是因为屏一直都有电压输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n信号低。自己查下电源板电压稳定不。会不会平跳。再不然就跑线。看en的三极管有没坏。
你这样白屏。是因 ...

电源板电压稳定,也换过电源高压一体板,我从屏排线的VCC飞线,不会一直白屏呀,测试了半个小时都正常使用,就是开机会闪一下白屏才正常

网友:
那是你的逻辑版。信号输出跟灯管启动不同步。这个没问题的。没事。

网友:
这个没有问题,只是开机不好看,我也遇到起过。有点不同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