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1450集显掉电不触发无GFXCORE通病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08-09):
我先把图纸上传下来提供大家下载板号DV14_hr_mb 10315-1m: DELL Inspiron 14 DELL Inspiron N4050 纬创代工10315-SC

网友:
cpu坏导致无集显供电

网友:
好好赚呀.是不是CPU问题呀.

网友:
现在报不上价啊

网友A:
楼主  搞了一圈子给大伙说个cpu坏了   就先简单的先排除掉吗

网友B:
你这机子本来就是芯片收到CUP供电才开启电压的、620,我这边能报价320都不错了!哎。

网友C:
现在的INTEL的CPU 太容易坏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 搞了一圈子给大伙说个cpu坏了   就先简单的先排除掉吗

不好意思,这个CPU我也是借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机子本来就是芯片收到CUP供电才开启电压的、620,我这边能报价320都不错了!哎。

看你怎么讲呀,也分什么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INTEL的CPU 太容易坏啦

我反而觉得AMD更爱坏

网友D:
这么牛的技术啊,谢谢楼主分享,这么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牛的技术啊,谢谢楼主分享,这么牛

讲的很吊,问题很坑是不?

网友:
我今天接了一台跑1.06掉电的,明天换个u试试,看可以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