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本 进系统后无图像

楼主(2014-08-09):
索尼PCG-3A1N 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显示 装上驱进WINDOWS 之前可以显示 进入系统后无图像 无背光 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维修思路?发表一下意见!
无背光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换个系统就OK了,觉得不可思议

网友:
先换系统,不行的话,一般只能换显卡

网友:
同意3楼,不行就是显卡有问题了

网友:
考虑到可能是显卡问题 但把握不大 加焊了一下 没见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