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三星显示器E2220W

楼主(2014-08-09):
                通电;开关灯不亮。顾客说被雷击了!
        拆开一看;大功率管都被烧坏了,测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坏掉了。如图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师傅给找了一个换上,电压都出来了!以为好了呢,结果开关灯还是不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上驱动两开关电压,发现电压从0.7V~3.3V跳变,在量大电容同样电压在1~3V来回跳变,12V,5V依旧如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后换所有电容,光耦,整流桥。都不行。 突然发现二极管上边有一个电阻是10欧的,量的不对,拆下一看,10欧电阻下还有一个2.2欧的,就直接把10欧的焊上。还是不行。最后师傅让换版~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故障依旧;还请高手们帮忙指教啊~~

网友:
坏太多了就不值得修了 浪费时间

网友:
顺着被烧坏的元器件电路找,一定还有其他的坏的没找到

网友A:
我想你没用原来的芯片吧。

网友:
修好又能守多少银子呢?

网友:
换板先,挣到票票,再慢慢研究哈.......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修好了。都是个烦恼,返修率高。还是直接换个通用的靠谱。

网友:
显示器雷击了还修什么啊  换个板子才几个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你没用原来的芯片吧。

嗯、烧黑了,看不清了,我也怀疑是它的问题。旁边有一个 BD831 不知道是二极管还是什么?上边的是三个二极管。

网友B:
10欧下还有2.2的,你怎么能只用10欧换上呢?并联后的电阻才1.8欧

网友C:
“接上驱动两开关电压,发现电压从0.7V~3.3V跳变,在量大电容同样电压在1~3V来回跳变,12V,5V依旧如此”——能详细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欧下还有2.2的,你怎么能只用10欧换上呢?并联后的电阻才1.8欧

两个电阻没连好,之前是0欧。。找了一个焊上去还是一样的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“接上驱动两开关电压,发现电压从0.7V~3.3V跳变,在量大电容同样电压在1~3V来回跳变,12V,5V依旧如此” ...

意思就是电容上的12v电压在9v.7V.12V...来回跳变,5V电压在3V.2V,5V....来回跳变

网友:
三星电源板图纸不好找,网上的全是驱动板图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意思就是电容上的12v电压在9v.7V.12V...来回跳变,5V电压在3V.2V,5V....来回跳变

给IC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换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给IC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换掉。

已经换过了。

网友:
继续检查桥式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电源板元件不多,应该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