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板载I3独显奇怪掉电

楼主(2014-08-09):
HP G4板载I3独显奇怪掉电,板号:dar18dmb6d1,用U盘启动进PE正常,而用硬盘启动,无论在DOS下还是在安装XP状态下都会几分钟掉电,

网友:
看看散热可有问题,不行做下南桥

网友:
也可以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这板子便宜!

网友:
这板是板载CPU的,集成CPU的

网友:
刚看个帖子   1.1v供电芯片加焊下

网友A:
我有个宏基 易美逊的 D525老是掉电重启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,南桥也换了,EM2102也换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1,建议换硬盘测试;
2,检查散热系统;
3,检查温控系统;
4,检查南桥;
5,换CPU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

网友:
硬盘旁边的小电容注意下

网友:
果断的换主板

网友:
G4的毛线机子怪问题多,这种掉法最好用波波双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宏基 易美逊的 D525老是掉电重启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,南桥也换了,EM2102也换了,还是不行

内存看看!

网友:
用U盘启动正常,说明南桥无大碍。怀疑硬盘及其供电。

网友(2020-09-05):
看一下有没有通病

网友:
有没有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