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。。。。

楼主(2014-08-09):
电脑型号:联想昭阳E600

板号:DAT20 LA-1971

全板电压复位时钟全部正常。这是抓的ADS# .证明安泰信也是能抓的。

这是BIOS 30脚的 高位地址波 。LPC帧周期没拍下 。
由于手上没有32脚的BIOS 刷写工具。

所有问问大神,BIOS数据坏的概率有多大,因为机子太老了,所有没去折腾的心情了。望大神给个指示。

网友A:
换板子吧  也不贵 省的修了

网友:
建议放弃……

网友B:
BIOS应该没有问题。 别那么纠结。 直接换个南桥,。

网友C:
全板电压复位时钟全部正常,电脑什么问题?不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板子吧  也不贵 省的修了

那更没意思。本来就不准备修了,只不过手上的32脚的编程器坏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应该没有问题。 别那么纠结。 直接换个南桥,。

高位地址已经有波行了啊,为毛还要搞南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全板电压复位时钟全部正常,电脑什么问题?不显吗?

是啊。不显。0.5应该是走码了,但是还没到内存,插不插内存都是一个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