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4040怪问题

楼主(2014-08-09):
拿到报8声,电流0.6-0.8来回跳几次 然后停在0.8左右了,,刷完BIOS报6声。。。

网友:
AMD 的就干北桥

网友:
凭我的经验换个改良版的北桥,否则显卡

网友:
这机器直接北桥啊~

网友A:
大家都很有经验,一看amd的就干北桥!

网友B:
7声报警是北桥    8声是显卡

网友:
焊显卡吧  是显卡的事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声报警是北桥    8声是显卡

看来都经验老道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,我修机,从来没听过声音的,,,怎么办,,,我只能慢慢测了,,楼主,先测测吧,AMD 的桥坏的机率大,,加工后更坏多

网友:
直接干北桥呗!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个戴尔M4010的报警8声,直接干北桥,完事不通电了,桥附近还发烫,换个桥也不行,只好告诉客户换板吧,客户不同意,生意也泡汤了

网友:
哎,手上也有一台,但是不报警,刚拿过来的时候,还能开机,进系统,重新开机,就点不亮,电流跑到0.9 ,压显卡没反应啊,郁闷

网友:
估计显卡问题

网友:
这个要刷回原来的BIOS 在加焊显卡,还有看看是不是屏 屏线的问题。应该不是北桥的的问题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显卡或者是没检测到屏,但是显卡的可能性大,通病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都很有经验,一看amd的就干北桥!

太冲动了嘛,

网友:
显卡或者是没检测到屏

网友:
我的着太  开机 报ATI 错误   直球  一样  打算换 但是没有 着024的 就先刷了下bios  刷完之后 报六声   奇怪 刷会原来的bios   报7声    不知道怎么弄了 买了 显卡 换上 还是报 七声    这个机器 北桥 集成的    cpu板载的      怎么弄啊

网友:
北桥可能性大点。             今天也修了个4040 秒杀  换版。。。。。哈哈

网友:
我加焊过cpu 还是员现象 电流0.60左右 现在我又刷了个bios 电流 能上去 0,90 左右 但是 报 6声 神啊 什么情况啊 刷回原来的BIOS 电流0,60 报7声 怎么办啊 大神们 解释下

网友:
这个 北桥是集成在cpu里面的

网友:
14楼说的 我也试过 不行啊

网友:
这机子都是显卡问题多的啊

网友(2014-09-10):
我的报7声错误,什么问题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amd 一般都是显卡坏 n4040显卡坏的也多 你先风枪吹下

网友:
不要盲目干北桥,否则问题扩大化啊

网友:
桥的问题,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