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 三块显卡

楼主(2014-08-09):
新手求助 三块显卡一个8600GTS  亮几秒后就灭  灭了后风扇狂转   一块210、一块盈通G8486故障为开机屏幕有反应,显示器变绿灯,但是黑屏,不显示,本人新手没修过显卡,求指点一二

网友:
一个回复都没?

网友:
显示器变绿灯那两个你可以测测行场的阻值是否正常!!!!

网友A:
在低端了,没兴趣,自己看书就能搞定了。搞不定说明你没有看过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低端了,没兴趣,自己看书就能搞定了。搞不定说明你没有看过书

确实没看过,什么书?

网友:
维修显卡的书呗,就是你们迅维出的《显卡维修知识精华》
是不是迅维的学员就有权利在论坛随便给别人警告,论坛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
请问这个人警告我干嘛,相比之下,谁更应该收到警告,是不是迅维的学员就有这个特权,随便给别人警告

网友:
1块好像GPU虚汗,23先查下接口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