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9650 CPU 开机以火箭般的速度直达95度

楼主(2014-08-09):
技嘉ma78lm-s2 主板 上AMD9650 CPU,,开机后直接上95度了,,,风扇换了好几个没有用,,,跪求解

网友:
导热硅脂有加吗?AMD的CPU有些发热量会比较大,需要用好点的风扇!特别是硅脂要注意加,但不能加太多!如果这样处理还不行,建议换个CPU试一下,有可能是CPU有问题